按钮按一次PLC检测到两次

楼主(2016-08-09):
有开关x1启动   搭配 ALT  指令  但是有时候 PLC检测到两次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采用脉冲方式,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B:
开关后边加脉冲指令

网友C:
启动一般都采用脉冲信号,这样能避免很多问题,实际运用中慢慢体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后边加脉冲指令

能否详细介绍,谢谢。。。。

网友D:
可加延时,就是识别第一次后,延时时间内不再记录

网友E:
按钮在按下时间里会有多次跳动,跳动频率高于扫描周期,PLC检测不到,跳动频率低于扫描周期,PLC就能多次接受这个开关指令。这个跳动如果影响程序正常运行,可通过加延时解决,这就是单稳电路能对信号整形的原理。

网友F:
你用ALT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ALTP就可以。。。。。。。。。。。。。。。。

谢谢。已解决

网友G:
按钮本身质量问题的话会导致抖动,也就是发出多次信号,修改PLC滤波时间

网友H:
难道不需要维修按钮么?

网友I:
做脉冲,滤波,延时都可以,不过首先你先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J:
用上升沿试试看了。。。。。

网友K:
按钮不要用蠕动的,用瞬动的。

网友L:
换按钮吧  其他的太折腾了

网友M:
学习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N:
解决方法非常多,楼上的大神已经解释的很明白了,共同学习。

网友O: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监控一下按键按下的波形,可以

确定是不是按键不良。

网友P:
按钮用微分指令,上升下降都行。

网友Q:
应该是有抖动,用定时来做,按下按键超过一秒才代表接通。

网友R(2016-09-09):
引用 网友P:
按钮用微分指令,上升下降都行。

对

网友(2018-02-27):
可以加个延时防止抖动,按钮一般都得20MS吧

网友S:
加按键消抖程序,可以用脉冲触发,也可以用延时判断

网友T(2018-12-04):
工控人乐在其中呀!!!热爱狂性的飘过,不工作哪有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