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系列以太网直连问题

楼主(2016-08-09):
新手一枚,在对FX5U参数设置时不小心把以太网直连设置成了禁止状态,然后下载到PLC里,导致现在GX WORKS3与PLC不能通讯,手头上也没有串口线和触摸屏,无法把以太网直连状态修改成允许状态,那位大神能帮我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挺一下,大神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在stoop状态通讯如果不行就把电池电全部给放了,不是程序,设置的东西掉电不知道会不会失效,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B:
拨到stop不都是可以默认了吗?

网友C(2017-01-18):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敢问大神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D(2017-12-2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