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材料的不同磨耗测试解析

楼主(2016-08-09):
  磨耗是指两物体表面相互接触并经过摩擦而使物体表层材料脱落的现象。磨耗过程十分复杂,包括疲劳磨耗、卷曲磨耗、磨损磨耗甚至刮除磨耗等各种类型的磨耗。材料的耐磨性通常是指材料在特定的摩擦工况过程中抵抗磨损的能力。不同类型的磨耗就产生了相应的磨耗测试方法,如以卷曲磨耗为主的Akron磨耗,以磨损磨耗为主的DIN磨耗和NBS磨耗,以疲劳磨耗为主的Taber磨耗等。

  磨耗实验的结果一般采用磨耗强度表示,即单位时间或者单位路程下的磨耗量,磨耗量可用体积磨耗或者质量磨耗来表示。体积磨耗如Akron磨耗和DIN磨耗;质量磨耗如Taber磨耗;另外磨耗实验的结果也可采用磨耗指数表示,即在相同条件下测试试样的磨耗量与指定标准试样的磨耗量之比,如NBS磨耗。

  DIN磨耗

  DIN磨耗依据GB/T9867-2008标准,用旋转裁刀裁取直径为(16±0.2)mm、高度为(6~10)mm的圆柱型试样,将称好质量为m1的试样放入夹持器中,把带有试样的夹持器滑到辊筒起点处,并放在带有特定型号的砂布上,开动机器进行试验,当磨损行程达到40m时实验结束。从夹持器中取出试样刷掉毛屑,称取试样质量m2。DIN磨耗体积V= (m1-m2)/ρ。

  Taber磨耗

  Taber磨耗依据ASTMD3884-2009方法进行测试,使用切片机裁取直径为100mm、中心孔径为6.5mm的圆形样片,样片厚度为3mm。放置到Taber磨耗试验机中固定夹持好合适型号的磨耗砂轮并加以规定之负荷,设置试样回转速度为60r/min,试样回转时带动磨耗砂轮藉以磨耗试样,记录样片的终点转数。记录测试之前样片的重量m1(mg),测试完毕记录样片的质量m2(mg),Taber磨耗值即为m1-m2。

  Akron磨耗

  Akron磨耗依据GB/T1689—1998标准,裁取长度23.5mm,宽度12.7mm的样片固定在胶轮机上,(23±2)℃下调节3h。试样顺时针转动,预磨20min取下,刷掉毛屑称重m1。使用预磨后的试样测试,行驶1.61km后称重m2。ρ为试样的密度。Akron磨耗V=(m1-m2)/ρ。

  NBS磨耗

  NBS磨耗依据ASTMD1630—2006测试,用25mm的正方形裁刀裁取厚度为6mm的样片。取邵A65的标准橡胶试片,用双面胶固定在NBS磨耗机力臂上的试片座内,放下力臂,使标准橡胶试片接触NBS磨耗机滚筒上的40#专用耐磨砂纸。按“测试”键开始预磨,直到标准橡胶试片磨损呈现的弧度与砂纸弯曲吻合时停止预磨。调整撞针,记录测试测厚仪表盘上显示的厚度。将NBS磨耗机的计数归零,按下“测试”,直至磨损厚度达到2.5mm,记录测试转数R1;取下标准橡胶试片换上测试样片,重复测试步骤,记录测试转数R;取下测试样片换上之前的标准橡胶试片,记录测试转数R2。NBS耐磨指数为2R/(R1+R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