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问题请教大神麻烦了

楼主(2016-08-09):
请教大神上升沿在软件仿真里面可以触发但写入PLC后上升沿一直保持  这是为什么

谢谢了

楼主:
坐等大神指点.........

楼主:
问题在第83步位置     烦请指点

86,上山了

网友:
我照着你的程序打的  为什么我测试完M2没有一直得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照着你的程序打的  为什么我测试完M2没有一直得电呢!

我用仿真也可以  但是用PLC板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来请教

86,上山了

网友:
而且我想知道你这个程序到底是为了输出什么!

Y1  T0  5秒断开

Y2  T1 10秒之后 M3 循环三次 C0得电,Y2断开

Y3  C0得电  得电 C1 得电15次断开

Y4  在T4 T5之间循环15次  C1断开

M2最后也才是在C1得电有个上升沿。没有一直保持啊

86,上山了

网友:
我明天用模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想知道你这个程序到底是为了输出什么!Y1  T0...

上升沿通M2断是为了循环 复位最上面那个T0

13题

                                                    1、按X002,Y001点亮,延时5秒钟后Y002点亮,Y001熄灭。

                                                    2、在Y002亮的前提下,延时10秒钟后按X003三次后,Y003点亮,Y002关闭。

                                                     3、在上面按X003最后一次,Y002灯关闭的同时,计数器开始按每秒1次计数,且每秒Y004闪亮1次,计数15次后全部熄灭,并可以重复开始的动作     (其中M3代替X3手动按)

这是在论坛里找的练习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用模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用模块试试看..............

谢谢了

86,上山了

网友:
这是我刚才弄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只是模拟了一下! 由于上班的地方装备不是很齐全,没有用模块试试!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一入贴吧深似水,从此节操是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刚才弄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只是模拟了一下...

谢谢    写得很好   我想知道为什么用模拟器可以  用模块不行  并不是......  还是谢谢您  费心了

网友B:
程序前后,有没有可能是双线圈的问题?

网友C:
是啊,全局搜索一下看输出是不是有重复了,或者是不是子程序没有再次调用之类的;

模拟的时候输入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到CPU里面,输入点就得老老实实的来了,可能吧

网友D:
[RST Y4]  <此处内容被屏蔽>RST  Y3<此处内容被屏蔽>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前后,有没有可能是双线圈的问题?

谢谢  没有双线圈  而且启动条件只有一个  然后就一直循环 但是在PLC板子上那个上升沿就一直导通  而不是导通一下立马断开 不知为什么 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全局搜索一下看输出是不是有重复了,或者是不是子程...

谢谢  没有双线圈  而且启动条件只有一个  然后就一直循环 但是在PLC板子上那个上升沿就一直导通  而不是导通一下立马断开 不知为什么 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T Y4]  <此处内容被屏蔽>RST  Y3<...

那是另一位大神写的   可能是复位它们吧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出在m0这,好像有冲突,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F:
你的X002接的是不是复位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X002接的是不是复位按钮,

X2置位    X1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出在m0这,好像有冲突,

有可能吧    反正没找到原因

网友G(2017-05-03):
引用 网友H:
控 猫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出在m0这,好像有冲突, 内容的回复!有可能吧    反正没找到原因

请问这题你答出来了吗求答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