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8-09):
上面的电气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如果用eplan 能标出边上的数字吗?

网友A:
能,200,201,202那些数字,就是做图框的时候定义一下就行,比如2是你的页号,00,01,02就是图框里的行号,那么第2页就是200,201,202,203,第三页上就是300,301,3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200,201,202那些数字,就是做图框的时候定义一下就行,比如2是你的页号,00,01,02就是图框里的行号,那么第2页就是200,201,202,203,第三页上就是300,301,302。。。。。

谢谢.....已解决!

网友B(2018-02-09):
强大的EPLAN怎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