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6-08-09):
一台二十二KW电机星三角起动,一起动各个接触器正常转换,电机不转只听到电流声,电源三相正常,电机摇表摇后也正常,电机就是不转,而且我还动了下电机风叶很轻不是卡死,电压也正常,只听到电机电流声望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查查电缆线,可能有断开的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电缆线,可能有断开的的地方

谢谢大神,等下上班我去查查

网友B:
估计是断线,如果使用变频器,就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