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菱PLC互相通信B节点求教

楼主(2016-08-10):
一台设备上装有两个三菱PLC,相互间节点的通信可以用B节点连接,但是发现有的区段的B节点可以在两个PLC互用,但有的B节点又不能在两个PLC互用。

请问这个区段是如何设置的?

求教大神!!

网友A:
是不是有些点没有开通互用功能,最好上传程序帮你看看

网友B:
你说的B节点是通讯公用的中间继电器M和存储区D。根据不同的通讯模式,有不同的数据区域。,除了这个公用的数据区域,其余区域都是不可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B节点是通讯公用的中间继电器M和存储区D。根据不同的通讯模式,有不同的数据区域。,除了这个公用的数据区域,其余区域都是不可公用

那如何查看这个区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些点没有开通互用功能,最好上传程序帮你看看

公司设备里的程序,明天发上来

网友C(2016-11-26):
B接点和W接点是主站分配的,不同的站点使用不同的接点,你需要看一下主站是如何设置的,不同的设备只能在主站设置的软元件范围内使用B或W元件。

网友D(2018-09-12):
应该是三菱A系列PLC,采用通讯模块进行通讯,构成MELSECNET-Ⅱ链接通讯,

B寄存器可以互相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