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移位CY怎么移位

楼主(2016-08-10):
以上指令是循环,但没有循环效果,CY在哪里可以监控。

网友A:
问题在D600的初始值是0。

网友B:
移位是把最低位向最高位左移,你D60里的最低位是0,所以看不出效果,你也可以在内存监控那里监视

网友C(2016-09-23):
把D60设为1,监视16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