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95ALG600

楼主(2016-08-10):
IC695ALG600 传感器4-20ma模拟量输入,需要与传感器串联24VDC电源吗?是传感器直接接模拟量输入模块就行?

网友A:
具体的看看说明书,你的传感器是几根线!

网友B:
看几线制,都需要24电源的

楼主:
都是两线制的。这个是我的传感器接线图

这个是说明书

这个是一个例子。都没看到外接24VDC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几线制,都需要24电源的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看看说明书,你的传感器是几根线!

传感器都是两线制的。这个是传感器的接线图。

这张是书中举的例子。

这张是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看看说明书,你的传感器是几根线!

引用 网友B:
看几线制,都需要24电源的

 没看见外接24VDC啊。是不是24V电源模块对这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供电了,然后传感器直接跟该模块连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