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长时间不运行程序是否会丢失

楼主(2016-08-10):
台达es2plc长时间不运行程序是否会丢失

网友A:
plc程序一般不会轻易丢失的,除非主板坏了,还没见过有plc运行过程中程序突然丢失的呢,这样的话plc厂家不用活了

网友B:
程序不会丢失。

网友C:
停止半月,PLC时钟会不准,但是PLC程序相当于写到ROM里面了,比如电脑的硬盘,不会丢失

网友D:
进来学习来了 感觉知识好多啊

网友E:
会丢失 里面电池电用光就会丢失部分程序 不要一直停机

网友F:
不会丢失的 !就跟电脑内存一样!他保存在ROM里面!

网友G(2017-04-04):
程序不会丢失,实时时钟和靠电池(电容)维持的数据可能会丢失或者复位。电容25℃时维持7昼夜,电池维持至少1年。就看你的PLC后备电源是什么电荷载体了。

网友H(2023-05-26):
长时间要有个限度,只要不是几年不通电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I:
我曾经大学玩的PLC过了四五年程序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