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新手求解

楼主(2016-08-10):
1号工位上料,5号工位处理一次,9号工位再处理一次,12号工位出料。1—12号工位中只有1号有传感器,有料就处理,无料不动作,设备运行时会在每个工位停一次。这个怎么搞啊!求解!!!!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哦!!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论坛大神在哪里,不论行不行吱个声,感激不尽

网友A:
麻烦说下工位的编排。每个工位的距离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说下工位的编排。每个工位的距离是否相同?

是等距的,就是一个转盘,用伺服驱动,从1-12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说下工位的编排。每个工位的距离是否相同?

大师,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B:
你只有一个传感器其他怎样定位,这个最简单的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有一个传感器其他怎样定位,这个最简单的条件啊

转盘上还有一个回原点的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只有一个传感器其他怎样定位,这个最简单的条件啊     内容的回复:转盘上还有一个回原点的接近开关

其它就没了,就这么多东西,能实现吗,求解

网友C:
大神,求助啊,小弟在编写时,突然它弹出一个窗口(此位置无法插入),这是为何?

我是按照正常写的,没复制什么的。我本想写以下的程序;

|STL S20----------------------------OUT M600

|                   |______________INC D1E3

|                   |______________INC E

可开头的步进点就怎么都写不成,就是弹窗口。这是为什么?大神求解,感激不尽

楼主:
大神在哪里.......江湖告急!!!

网友D:
你可以工控苏派,里面肯定帮你搞定

网友E:
传感器检测有没有料,伺服用于定位个个工位,记脉冲数,做累加,标记工位,结束清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工控苏派,里面肯定帮你搞定

网友G:
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请使用 位左移指令。1号传感器为 X0   设备运转一次为 X1  。

---LD X1---SFTL X0 M1 K12 K1 ----

 M5、M9为0,则5、9工站直接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