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以及上位机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6-08-10):
最近有个项目,二十台独立的切管机,客户要求要用20个PLC和20个HMI来分别控制 ,而用WINCC来统一控制 ,最初有以下几个实现的方案:

   1、20个PLC通过交换机跟WINCC通信,而二十个HMI分别跟20个PLC通信,但是这样成本较高,现在PLC还没确定,比如用带两个以太网口的西门子1215价格较贵,因为每台切管机的功能较简单,只需要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还是十几个IO点,对PLC的要求没那么高,用1200感觉有点奢侈。

  2、20个PLC直接跟HMI分别相连,20个HMI分别读取20个PLC的数据 ,然后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跟WINCC通信,就是发HMI起到一个转发PLC数据的功能,这样对PLC要求通信功能没这么高,只要有个485跟HMI通信就可以了,这样做有什么弊端吗?

    对这种项目没什么经验 ,因此想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A:
我选第一种方案,我感觉第一种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选第一种方案,我感觉第一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