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指令

楼主(2016-08-10):
VD和VW的区别?zishubudingzishubuding

网友A:
1个VD等于2个VW。

网友B:
大小区别!!!!!!

网友C:
字 VW

双字 VD

网友D:
VW     是16位  VD是32位的吧

网友E:
整数用VW,实数用VD

网友F(2018-08-14):
耐特PLC的V单元V0.0   VB0  VW0  VD0表示的是,V0.0到V0.7这8个单元组成一个VB0,表达的数值是0到255,;V1.0到V1.7这8个单元组成VB1,VB0和VB1 组成一个VW0,这里VW0就是一共16个位,表达数值是0到65535;  VB2  VB3 组成VW2,VW0和VW2组成VD0,这里VD0是V0.0到V3.7一共32个位,如果用整数表达是0到42亿多,它也可以表达浮点数就是带小数点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