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连接欧姆龙温控器E5CC485MODBUS协议

楼主(2016-08-10):
请教下,通讯上了写入指令格式是什么样的,RS D10 K8 D30 K8   写入D10-D17的数据是直接16进制(H1站号之类),还是将16进制码转换成ASCII码写进去?   例如:0转ASCII码=30H   1=31H

网友A:
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直接十六进制;如果是ASCII协议,需要转换为ASCII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直接十六进制;如果是A...

是MODBUS RTU协议 就直接输入16进制还是控制不了 RUN 或 STOP 485板的SD RD灯发送接收时闪了下,不知道哪出了问题,难道FX1N不支持MODBUS RTU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