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垃圾的维控售后,保内的LEVI102L,维修费要400多

楼主(2016-08-11):
外边干干净净的触摸屏,说进油了,你们的防护等级不是IP65吗?自己产品没做好还把责任推给客户。就说是客户原因一个触控板一个膜400块,是不是天价啊,加运费要400多块,一个新屏才多少钱?以后不用维控触摸屏了。

楼主:
维控客服说是下图进的油,请问你们的IP65哪里去了?

网友A:
这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去维修部了解了下情况,这台屏确实是进油了,面膜撕开触摸屏表面都有一层油。

10.2寸的液晶是比较贵的,这个我们没有乱报价。

楼主:
为什么触控不灵敏要换液晶屏,触控与液晶屏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你们面板是IP65为什么油可以从面板进去呢,是不是你们没有做的IP65的要求?是客户原因还是你们的原因?

网友B:
您好!抱歉之前回复的更换液晶是我传达错误,是更换了触摸屏和面膜。这个在维修单上有体现。

IP65是防尘和防水的防护等级,油是有机溶剂。长期浸泡,双面胶耐不住的。可以跟客户确认下为什么会有油的渗入。

楼主:
触摸板一个就几十块钱,面膜成本可以忽略,你们收费400元不坑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板一个就几十块钱,面膜成本可以忽略,你们收费400...

你给公司打工,他们给你开工资吗?

10寸屏维修,我们起价就是人工费1k,材料费另外计算,哪怕是内部插头松动,也是这个价。愿意修就修,觉得贵,我们没那个闲工夫,付200元检测费,外加快递费。

一般客户电话咨询这种廉价屏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客户换新,如果有程序的话。

400元的维修费,的确是  非常  非常  非常  廉价的。

楼主抱怨的应该不是400元钱,而是包内的IP65为什么会进油,为什么要收费?

网友B:
人为造成的损坏,不在保内的哦。这个应该多数电子厂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产品是按照IP65等级来做防护的。

防水等级(第二个X表示)

5:任何角度低压喷射无影响

6:高压喷射水无影响

7:可于短时间内耐浸水(15cm-1m,半小时以内)

8:于一定压力下长时间浸水

触摸屏面板接触到油,没有及时擦拭处理,慢慢一点一点渗入,有机溶剂是会影响到前板的保护层的。可以跟客户了解下现场环境,确认下为什么会有油的渗入,做相应的调整。

楼主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沟通处理。

网友D:
新手过来看看一些问题,。。。。。

网友E(2016-10-10):
吵架没必要哈,油是怎么进去的,很想知道

网友F(2016-11-10):
看过表示以后应该不会用这个方式来维权影响很大很不好。

网友G:
400块一点都不贵,不过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会进油,楼主的触摸屏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