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上位机编程方法

楼主(2016-08-11):
求助昆仑通态的上位机程序?(和电脑连接)

网友A:
你可以论坛里面搜索下 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B:
昆仑通态上位机不就是mcgs吗,官网里有下载的呀,通网版是可以持续仿真30分钟

网友C(2016-09-10):
总结的不错啊,让新手受用啦啊

网友D(2016-12-05):
去查下触摸屏手册,先把线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