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瓦和千伏安的区别

楼主(2016-08-11):
千伏安

伏安是总功率的单位;

  瓦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总功率*效率=有功功率

  千伏安KVA是视在功率,其中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千瓦KW是有功功率。

  千瓦(KW)=千伏安(KVA)乘以功率因数

  千伏安KVA是视在功率,就是指设备(一般是变压器)的容量;

  千瓦KW是有功功率,指你这个设备(一般是动设备)所消耗的有功功率;

  还有个无功功率,Qvar,指设备中的感性负载消耗的功率。

  这三个是不同的概念。

  千伏特安培(KVA),是功率的测量标准,是1千伏特安培。KVA 等价于由那条线路的电压产生的在一条电路中的电流,通常在变压器中衡量,也就说他是一个电流的单位。而千瓦是指一个电器的功率的,也就是功率的单位了。

  额定容量表示在额定工作条件下变压器输出功率的保证值,是变压器的视在功率。即变压器输出最大电功率的能力,不能将变压器的实际输出功率与容量相混淆。

  单位为伏安(VA)、千伏安(KVA)、兆伏安(MVA)。

千瓦

千瓦(Kilowatt),早期为电的功率单位,现在有延伸为整个物理学领域功率单位的趋势。

  千瓦符号 kW

  1 千瓦 = 1,000 瓦特 (Watt) = 1000 焦尔(Joule)/秒(Second)。

  1 千瓦 = 1,000 牛顿·米/秒(N·m/s)

  1 千瓦 = 0.239千卡/秒(kcal/s)

  1 千瓦 = 1.36 马力

  备注:

  焦尔为 1 牛顿力使物体移动 1 米的功。

  使质量位移 1 公斤的物体得到每秒 1 米加速度之力,叫做 1 牛顿(Newton)。

  在电学上, 千瓦时(Kilowatt-hour)与 度完全相等,只是称谓不同。

网友A:
楼主关于kVA、kW、kVar的概念可能有点问题:

1、kVA是容量单位、k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kVar是无功功率单位,虽然数值相同但物理概念不同;

2、kVA是容量单位,而不是“总功率”,有功功率=容量*功率因数,这里的因子是功率因数而不是效率;

3、kVA如果是总功率,那么是否意味:总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其实总容量的平方等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平方和。三者数量上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其余的所谓标准和解释等,望楼主三思而定。

网友B:
千伏安是容量单位

千瓦是功率单位

网友C: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看不到摸不着,只能脑子想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