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问下台达EH3plc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6-08-11):
我用三个ddrvi这个指令 做三段位置  都用M1030到位指令依次控制  我的动作是 原点开始  正传3cm  然后正传290cm然后减速运行到300cm   到位后 反转到原点

网友A:
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对: 那个老几 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指令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B:
可以这样用,ddrvi指令可以连着用,用定位完成中继来出发下一条就可以

楼主:
对: zhyi0214 可以这样用,ddrvi指令可以连着用,用定位完成中继来... 内容的回复 程序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中间不需要定时器,脉冲发完机器就会停止了。

网友C:
你说的动作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正转分三个距离段,一个3,一个290,一个300吗?完成后,再返回?三个段中间停止不?其实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动作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正转分三个距离段...

原点开始  正传3cm停一下 然后正传290cm然后减速运行到300cm   到位后 反转到原点

就是个往返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动作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不就是正转分三个距离段...

对做三个动作  但是后面这个(正传290cm然后减速运行到300cm)动作要连续的   这个距离是要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说的动作我有点...

 你的3,290,300是累计的距离,还是没有累计的距离,要不加QQ吧,这样说不方便,如果可以的话你没有必要用DDRVI,可以用其他的指令,264896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