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200的轴工艺对象单位度

楼主(2016-08-11):
各位,我第一次使用s7-1200轴工艺对象控制伺服,请问组态时单位选择“度”的时候是0-359.9,还是随意增长的,怎么处理旋转定位,如果我想0-360度定位能否实现

网友A:
0-360度可以实现的,但是楼主可以更加工艺需要来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60度可以实现的,但是楼主可以更加工艺需要来组态!

谢谢指教,请问如果我要实现0至360度定位是通过组态工艺对象完成还是要通过编程实现呢,能否大概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