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通过CP243-1同时连接昆仑通泰触摸屏和电脑三维力控吗

楼主(2016-08-11):
请问可以通过西门子S7-200PLC的以太网模块CP243-1同时连接昆仑通泰触摸屏和电脑上的三维力控吗???

现在我测试两个单独都能通讯上读到数据,但是两个一起读取PLC数据的时候就会出现其中一个读不到数据。不知道还需要哪里设置, 以太网向导里面的连接数已经设置为3了 每个都设置了指向IP地址。

网友A:
是不是昆仑通泰触摸屏驱动不支持1对多通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昆仑通泰触摸屏驱动不支持1对多通信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所以来这里问问 有没有人用过这两个组态一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