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怎么在梯形图中显示注释?

楼主(2016-08-12):
新手学习somachine,明明是有注释但是怎么不会在梯形图上面显示注释。是不是施耐德的软件本来就不会显示的?

网友A:
你需要自己设定一下,显示注释,好像是在编辑里 !

网友(2016-09-15):
应该在视图中有个选项,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在工具里面,找选项,有显示注释那个勾上就行

网友C:
我也找不到遮盖设置看看看

网友D:
工具栏有选项设置 !设置一下梯形图就好了!

网友E(2016-10-19):
你需要自己设定一下,显示注释,好像是在编辑里

网友F(2019-05-10):
在工具--选项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