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网线连接PLC后如何再连接以太网

楼主(2016-08-12):
如题,台式电脑网口连接了PLC,并且设置了IP通讯,那么我如何在连接以太网上网呢?买个外接网卡再配合双IP设置?

网友A:
楼主PLC那个型号,什么问题,

网友B:
电脑 PLC 连接到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C:
电脑  PLC  连到交换机,IP地址改到一个网段

网友D:
是的,通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做成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