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6-08-12):
要求开关开启,电机1运转,3秒后电机1停止,电机2运转,3秒后电机2停止,电机3运转,20秒后,电机3停止,电机2反转,3秒后,电机2停止,电机1反转,最后3秒电机1停止,动作全部做完,要电路图,不用plc,哪位大师帮帮忙,最好是图纸加文字,急,谢谢了

网友A:
220V电压还是380V.

里面的时间以后还需不需要调整这都要考虑的啊。

为什么不用PLC呢?

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参考电机正反转接法加N(你要几个加几个)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380的电压,求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电压还是380V.里面的时间以后还需不需要调整这都要考虑的啊。为什么不用PLC呢?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参考电机正反转接法加N(你要几个加几个)个时间继电器。

三相的,正反转看了,就是加的多没搞出来

网友B:
这个属于电工入门的问题吧?我试着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电工入门的问题吧?我试着解一下。。

谢谢了!我以前也是学机电的,毕业就开始从事机械了,看样我要回炉了

网友B:
兄弟搞机械的对Solidworks熟吗?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希望有机会能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