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UKAKRC2与上位机的串口通信方案

楼主(2016-08-12):
上位机使用WINCC组态软件,怎样通过串口实现与KRC2控制柜的通信,请做过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下,成功通信后可付费

网友A:
init 下 有serial.ini 驱动,

在 iosys.ini 中 添加

没试过,只知道有那个驱动,

如成功告知一下!

Wincc 用串口通讯 robots, you can try it.

软PLC,Proconos,以太网 通讯wincc 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