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同一寄存器多次写整数

楼主(2016-08-12):
我隔一段时间向同一寄存器里面写入整数,例如:20、40、60、80、100.但运行结果显示20、40、100写进去,60和80为什么写不进去,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不可能写不进去,这是你程序有问题,你监控下在写60  80 时显示是什么值,再查找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