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了ZRN指令后再用DRVA指令结果脉冲数叠加了

楼主(2016-08-12):
开机用了DZRN K50000 K10000 X012 Y000回零

然后按启动x0—||———[DDRVA D202 D200 Y000 Y004]

结果表现出来移动的距离是  开机时的位置到零点的距离+零点到目标点的距离

楼主:
是不是应该在回零后清零D8140?

网友A:
这是FX1N  PLC吗回原点指令结束后自动清除D8140,另外等ZRN执行结束之后再启动绝对定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FX1N  PLC吗回原点指令结束后自动清除D81...

是FN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