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drva指令运行中复位其输出点后,再运行就运行不起来了

楼主(2016-08-12):
x0-||————[DDRVA D202 D200 Y000 Y004]

x1-||————[RST Y000]

在DDRVA指令运行的过程中把它的输出点Y0复位了

结果按X0无法再运行DDRVA指令了

网友A:
不是这么应用的,想在运行过程中停止脉冲输出,你就  LD X1    OUT M8349即可。

另外可看下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请顺便投一票,谢谢

http://engineerday.gongkong.com/Engineer/EngineeerProductDetail?id=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