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M7J-1R6A母线电压问题

楼主(2016-08-12):
使用安川SGM7J-1R6A电机单220V输入,带动机构做俯仰运动,结果经常性出现400报警,报警时母线电压到了410V。没报警时母线电压也在290V-300V之间。这样正常吗?不正常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外接再生电阻的话,会不会改善这种状况?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过电压警报,先尝试空电机运行,如果不会出现,就是负载不合适引起。
可以尝试外加再生电阻,延长加减速时间等,但无法保证一定能解决。因为归根结底是选型不合适造成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