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信号控制低压主回路电源

楼主(2016-08-12):
我现在有一台机台需要增加一个烘箱(220v/2000w)。现在我想机台动作时,烘箱自动打开。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详细的电气配件可以实现这个联动。机台启动有的只是低压信号24V和48V的弱电,它不足以让接触器的线圈吸合让烘箱的电源主触点导通。

网友A:
2000W电流不大,而且是阻性负载,选一个大电流的24V继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