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plc和多触摸屏

楼主(2016-08-12):
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三个plc,四个触摸屏,现在需要每个触摸屏能够修改各个plc里的数据,有米有做过这种类似的,是要加通讯网关嘛,不要通讯网关的话,不要以太网的话是不是做不出来,有没有什么plc能扩展4个485 的?????

网友A:
不加网关的话,那个连接你自己都能搞晕。呵呵

网友B:
我觉得只要PLC之间能互相通讯就可以了,触摸屏只要控制一台PLC,然后这台PLC与其他PLC通讯,从而修改其他PLC的数据。写好PLC的通讯指令感觉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触摸屏画面需不需要一模一样,而且显示和操作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触摸屏画面需不需要一模一样,而且显示和操作都同步?

画面需要一样   修改后且能够实时显示,假设我在A处做了改动,我在B处也可以看到变化了

不加网关的话,可不可以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张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的触摸屏画面需...

 可以,不过很麻烦,你的PLC也是同步吗?PLC的程序也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瑞斯88...

plc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好比是在很长的流水线上,3个plc,4个屏,我可以在屏上修改各个plc中的数据,且其他的屏上显示也都改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张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

 恩,可以让一个PLC当主站,通讯其他PLC改写参数,当主站的PLC受一个触摸屏控制,而这个触摸屏又当作主站,和PLC通信的同时,也要和其他的触摸屏通信就行了

网友C:
我给你发个小例子,PLC交换数据和多屏控制一个PLC,你看下QQ2648966512

网友E:
我做过的是,PLC与PLC用485组成一个通信口,然后4个触摸屏组成一个通信口,连接到主PLC上,主PLC就要2个485口,我自己做过,不知道哪种好,但是我就是这么用的,省事,触摸屏软件有选择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的是,PLC与PLC用485组成一个通信口,然后...

485好像不支持多主机吧,我多个触摸屏接到plc上,不是多主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张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我做过的是,PLC与PLC用4...

你可以看看触摸屏的说明书或者联系触摸屏的厂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