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PLC通讯求助

楼主(2016-08-12):
各位大神们好,我在用USB线和信捷XD3PLC通讯的时候遇见了些问题,请求各位大神帮助。

信捷的串口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
在线等,挺急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驱动和系统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和系统不匹配

谢谢,是我电脑的问题,换了台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