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触摸屏数值显示

楼主(2016-08-12):
触摸屏是4414t,PLC是FX3U,想在屏幕上显示温度数值。用4ad模块加温度变送器(温度范围0-200℃)接PT100温度传感器,将模块寄存器中的数值(当200℃时十进制数值应该是1000)经过转换成小数再用浮点除法指令DEDIV转成正常温度数值,但是我无论如何设置数值显示元件都不能正常显示,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或程序有问题?程序见图……

楼主:
真的没大侠帮忙么,给点建议也行啊

网友A(2016-11-18):
引用 楼主:
真的没大侠帮忙么,给点建议也行啊

整转浮使用32位DFLT试试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呢!有大师具体说一下呢!弄个实例

网友C(2018-03-05):
靠,比我用FX1N三菱国产型PLC复杂多了。反正我是得到数就行。

网友D(2019-05-31):
转浮使用32位DFL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