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提示初始化控制区失败

楼主(2016-08-12):
下载人机程序是提示初始化控制区失败,换一个程序就可以下载,请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鬼???

网友A:
请到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中检查,是不是用PLC的寄存器作为系统控制区或状态区,如果是,那么你在下载程序后,屏没有连PLC就会在初始启动的时候报这个错误。

另外,某些情况下比如屏所连的PLC启动较慢,在屏完成初始化前还未准备好,也会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到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中检查,是不是用P...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B(2017-07-28):
如何解决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到选项——设置模块参数—...

网友C:
开机的时候人机与PLC通讯没有成功就会报此错误,所以保证人机与PLC成功通讯就不会报错。人机的命令区使用plc地址,开机时候就会初始化控制区和命令区,没有找到PLC信号就报错了。如果控制区和命令区不需要的话,把此区域的地址设置成人机内部地址就不会报错了,如果使用了此区域,则保证人机与PLC通信正常,人机在PLC后面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