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PID积分的问题

楼主(2016-08-12):
有一个压缩机为PID控制,楼主想到一个情况:如果某个时段下游用气量非常大,PID输出为最大值仍然不能满足用气,那么过程值与设定值一直有偏差,就会一直积分会越来越大,某些时段下游用气量小很多,但是积分仍然很大,这样不就输出一直下不来了么?

楼主用的S7200 SMART的PID向导

第一个问题:当PID输出超限时,其积分值是否继续累积呢??第二:怎么编程来迅速调整呢。

网友A:
我觉得PID的最大输出都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那么应该是工艺设计的时候有问题了。这个电气应该弥补不了了吧。

以水流量的PID为例,如果我产水流量最高需要是8立方每小时,那么选择水泵的时候,肯定要让水泵在满负载运行的情况下能达到(其实是超过)8立方每小时啊。只有这样,当水泵频率受PID输出控制的时候,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流量。比如我们想要7立方每小时,那么水泵维持在40多赫兹的情况下(举例而已)自然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水泵如果最大是8立方每小时,而我们设置的目标值是10立方每小时,那么显然不管PID怎么调整,让水泵全频运行也不能接近目标值。

以上是我的想法啊,不知道对或不对。我觉得有时候机械或工艺给选定的物品不合理,电气就很被动。

网友B:
PID积分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只是系统响应的一个参数

网友C:
第一种情况:是的,偏差值一直正,所以积分一直增加的;但增加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你输出值已经到上限了;所以,我的做法是,当积分值设定上限,大于上限,以上限输出。

第二种情况:你的偏差是负的,所以积分值会减小,扫描周期越短,下降的越快。

这个是我写Pid时一些见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PID的最大输出都不能满足要求的话,那么应该是工...

赞同

网友E:
两个建议:

  1. 采用积分分离法解决你个顾虑:在偏差大于一定或输出超过一定时,每个PID运算周期将积分项=刚才的数,禁止积分,这样回来时就快些,积分不会因为超限而停止!

  2. 将现有“用户”的用气量(如流量、阀门开度等)引入控制,作为前馈;实在没有可以采用增加微分的办法做到一定的超前调节,减少过调幅度。

网友F(2016-09-20):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上

网友G(2016-11-12):
建议增加一个储气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