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接触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8-12):
看图,这个柜子输出是30KW和15KW,这个15KW如何实现的?KM3开点接到15KW输出线上有什么用?

是星三角降压?原理是什么?    柜子一次线还没接,图纸是两组输出,这个柜子是另一个的,只有一组输出。求助。。。。。。。

网友A:
双电源。一用一备消防泵吧。手自动控制。

楼主:
差不多,这个是风机用的,我就是搞不懂如何实现功率降低的,那个KM3的作用什么?刚入行,不怎么懂,求赐教!!!!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一用一备消防泵吧。手自动控制。

网友B:
就是普通的星三角启动

楼主:
二次线控制线路,启动30KW时KM3才得电,但是KM3开点是并的15KW输出啊,再说了,星型不是在电机线圈的相连吗,在输入端相连有什么用?不懂,帮忙解惑下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星三角启动

网友C:
    是变极双速电机吧?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

引用 网友C:
是变极双速电机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是变极...

双速电机多数接法是△/YY,看你的主回路,就是那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回复内...

嗯,终于懂了,谢谢哈,你说的对,应该就是双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