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按钮切换触摸屏画面可行不

楼主(2016-08-12):
在触摸屏变量里面 VW6的属性这样设置,然后把五个画面的编号分别设置为1 2 3 4 5

在PLC程序里面做一个I0.0触发后,把VW6加1,如果大于5就赋值1,这样达到单个按钮控制画面循环切换的目的吗????

网友A:
这样操作也可以。就是对每个界面赋地址值。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也就是用外部的I/O通过PLC来触发触摸屏的显示画面切换

网友C:
当然可以,你搞复杂了。

网友D:
这么多大神回答了,学习学习

网友E:
这个我还从来没有试过  哈哈  有时间我试试  嘎嘎

网友F(2016-09-17):
通过一个变量vw6的不同值切换不同画面,(西门子flexible中)是不是调用函数

ActivateScreenByNumber ? 如果是,这函数有两参数(画面编号和对象编号)请问怎样设置?  请教各位,自己没做过项目,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当然可以实现了,比如昆仑通态的屏用策略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