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vw默认是有符号数??怎么改为无符号用呢?

楼主(2016-08-13):
各位大师请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1、无符号整数和有符号整数之分
一个16位数,分为WORD数据类型与INT数据类型。前者无符号,后者为有符号。
通常情况下WORD用于逻辑运算,INT用于数学运算;即WORD与INT在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WORD可做数学运算,INT也可作逻辑运算)。
2、如vw100我怎么让它成为无符号整数寄存器?
不是什么寄存器,寄存器的概念在此不做解释。vw100如果做为WORD数据类型就是无符号。
3、WORD数据类型与INT数据类型数据范围:
WORD数据:0-65536;
INT数据类型:-32768-+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符号整数和有符号整数之分一个16位数,分为WOR...

你好 ,怎么让VW100为word 来做数学运算呢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A:
整数是数值,可以参与数学计算,最高位为符号位;字是16位逻辑组合,只能进行逻辑运算或比较,不能参与数学计算,没有符号位。如果只是按位取状态进行逻辑判断,整形和字没有本质区别,可以通用.

网友B(2018-08-13):
PLC中有符号数范围是-32768~32767 , 无符号数范围是0~65535;  如果有符号数的32767对应无符号也是32767,有符号0对应无符号也是0, 有符号是-1 对应无符号是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