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楼主:
所测量的介质
变送器的精度
确定温度范围
变送器的输出信号
特殊的保护或者过滤器
如果变送器所测量的介质有可能会腐蚀变送器的材料,那就需要选择有隔离膜的变送器,否则会影响变送器的长效使用。
一般的压力变送器所接触介质部分的材质采用的是316不锈钢,如果介质对316不锈钢没有腐蚀性,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压力变送器都很适合你对介质压力的测量。如果你的介质对316不锈钢有腐蚀性,那么我们就要采用化学密封,这样不但起到可以测量介质的压力,也可以有效的阻止介质与压力变送器的接液部分的接触,从而起到保护压力变送器,延长了压力变送器的寿命。
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温度、零点偏置刻度,温度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变送器的精确度,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一个变送器有标定两个温度范围,即正常操作的温度范围和温度可补偿的范围。正常操作温度范围是指变送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范围时,可能会达不到其应用的性能指标。
选择怎样的输出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变送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间的距离,是否存在“噪声”或其他电子干扰信号。是否需要放大器,放大器的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