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和欧姆龙PLC通信小数点显示不了

楼主(2016-08-13):
比如在昆仑屏幕上输5.23后,屏幕直接显示5.00这是怎么回事 通信都正常。。。。但在模拟运行都正常。

那位大神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是不是数据类型没有选对,你改为浮点数看下。

网友B:
不在这个 你PLC出来的数就是整数 要在触摸屏做处理才会出现小数 不谢

网友C(2016-09-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最终解决的方法是 在通道处理上扩大100倍传入plc  这样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你是 程序里写什么 我是那样转换的 显示5.00是因为 plc寄存器是16位的 不支持浮点

网友D(2016-10-22):
我也是新手,也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