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参数怎么设置成负数??

楼主(2016-08-13):
小弟正在学习台达伺服,使用的是台达ASDA-B2的伺服,按照B2手册上【空载的速度测试】设置参数P1-11为-30000,看手册将最左边的两个小数点是表示符号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把这负号调出来,只能设置30000不知道怎么设置成-30000,请各位大神指点小弟一二啊??

楼主:
已解决,狂按SHIFT就可以了

网友A:
什么意思啊,怎么改,讲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啊,怎么改,讲细一点

伺服上显示的数值和小数点都是有其特定含义的 当显示最左边两个小数点时表示当前显示的数值为负值 按Shift切换正负

网友B(2019-05-22):
按shift2秒,数字下面出现2个小数点就表示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