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温度曲线实时监控温度与时间的变化

楼主(2016-08-13):
是西门子200 和TPC1061TI    做一个炉温曲线 可以向前向后调记录的

楼主:
哪位大神会的请赐教       这边蛮急的做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做个实时趋势视图就可以了,如果要保存这些数据就在加个U盘,昆仑的不太会,应给挺好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