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漆常见问题改善方法

楼主(2016-08-13):
三防漆材料是为延长元器件或电路的寿命,使用浸涂,喷涂,刷涂等工艺,涂覆在元器件或电路表面,以保护其免受恶劣环境,机械力损害的一种薄层材料。

涂层材料的常见问题

一.为什么固化后的涂层有气泡,该如何避免?

A: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喷涂时压力过大,导致过度雾化时混入气泡。    建议: 减小雾化的压力

  (2)表面不平整的线路板会留有空气或挥发物。      建议: 对线路板进行预热

  (3)溶剂稀释时,挥发速率小于固化速率。          建议:室温放置一段时间

二 对于精密复杂的元器件下方,该如何涂覆?

    可使用设备,进行选择性涂覆或采用自流平产品使涂覆材料流淌到夹缝处。

三  如何确定线路板上已经完全涂覆,没有遗漏?

      一般情况下,涂层内含有荧光指示剂,可用荧光照射来确定线路板表面是否已覆有涂层;不含荧光指示剂的涂层

材料可自行加入。

四   UV涂层固化后表面发粘是怎么引起的,应该如何避免?

      UV涂层大部分为丙烯酸涂层,因为丙烯酸涂层在固化过程中会受氧气抑制的影响,所以会导致固化      后涂层发粘。

     建议:增回UV光的强度和照射时间,或用更宽的波段进行UV固化。

网友A:
大家好!

   我公司专业销售线路板PCB绝缘漆(具有三防,阻燃,耐温155度,荧光等特点)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37-2992-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