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道闸问题

楼主(2016-08-13):
问题是利用三菱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来控制道闸的上升和下降,比如,上升速度可以适当快速,下降可以慢些,利用加减速来缓冲到位的势能,是否可行?如何接线?变频器参数设置?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A:
你好!道闸控制我有专用的变频控制方案,不妨试下。18217047500

网友B(2016-11-14):
可以呀,用不同的多段速来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