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
简单的幸福!

楼主(2016-08-13):
请问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就是把交流电转直流的

网友B:
4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整流电路,作用是将交流整流成脉动直流。绿色线是交流输入,黄色线是脉动直流的正负极输出

网友C(2016-09-14):
作用是将交流整流成脉动直流。很多都是用在直流的电磁阀、电磁刹车、电磁离合器等要求不高脉动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