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级PID的调节过程

楼主(2016-08-14):
两级压缩机,两个独立的PID,一级的压力会对另外一级造成影响,应该先调哪一级呢,是不是先调节比例P,那么在什么情况算是比例调节好了呢?然后积分怎么调节呢,

网友A:
这个要楼主自己亲测了  多试验一下吧

网友B:
这个就是把两个分开来调,先调好一级的,再调另一级的,这个应该有两个输入,还有几时怎么影响另一级的,具体工艺要说下的

网友C:
先调第一级,按你的系统大小,中间有多大的储能器?

按经验,第一级P=2-3,积分=50-60秒;

另外将一级的输出要作二级PID的前馈处理,否则摇头摆尾这么都调不好!

具体请加我QQ:3940776,或给我你的调试结果(不管好坏)曲线,我给你优化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