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求大师指点!
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2016-08-14):
用汇川HIU-1614MR-XP 的PLC !接汇川伺服驱动器IS620P 用CN1控制(做简单的往复,不需要高速脉冲,低速就好) 本人不明白的是如何接线,PULSE + . PULSE - 这一组脉冲信号如何在PLC 硬件上接线?PULSE+ 接COM 吗?PULSE-  接YO 吗?

网友A:
汇川是仿三菱PLC,其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效,即NPN输出。

因为是低电平有效,那么驱动器需要采用共阳极接法。PULSE+ 接COM PULSE-  接YO。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驱动器的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是5V还是24V。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谢谢大师指点,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当YO 有输出了之后 com0 和Y0 就是导通了   那接线还有正负之分吗?还有你注意到汇川的这个驱动器吗?在输出的下面还有一组OV 和24V   (PULSE+和pulse- 是5V的)! 这个汇川PLC  当我把公共端 就是S/S 接 24V 的时候漏型接法的时候 !用NPN 接近开关 ,接同一组24V 直流电源  接近开关棕色接24V  蓝色接0V   黑色信号线不接的时候   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线与0V线是0V  未感应到的时候是黑色信号线与0V之间是 24V  ! 属于正常 !但是当我把黑色信号线 接到 X0.1.2 或任何上面一个的时候 ,感应到了之后信号线与OV之间还有18V  ,这个时候 PLC 界面 对应X指示灯输入点也是不亮的! 我目前是用的源型接法  X输入端公共端S/S 接的 0V !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川是仿三菱PLC,其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效,即NPN输出...

对了,工程师还想问您一个问题,YO输出电压不是由对应的COM 口来输出么,如果pulse+接com口 ,那么YO 输出不是没电压了么?

网友B:
就是简单说你让Y0输出负脉冲就行 NPN输出你可以实验一下没问题的 试的时候注意脉冲频率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汇川是仿三菱PLC,其输出的...

COM口要接5V电源。5V电源正极与PULSE+相接,5V电源负极与COM口相接。另外,PULSE是脉冲输出,那么还需要一个方向输出点Y1或者其他Y点,连接到DIR-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指点,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当YO 有输出了之后 c...

汇川上的0V和24V是用于给驱动器供电。

PULSE+ 接COM PULSE-  接YO,其中COM口与PULSE+之间要加5V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指点,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当YO 有输出了之后 c...

汇川上的0V和24V是用于给驱动器供电。

PULSE+ 接COM PULSE-  接YO,其中COM口与PULSE+之间要加5V的电源。

你说的传感器的接法,是正确的。为什么没有反应的话,就不太清楚。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谢谢工程师的指点,您的意思就是com与5V负电压相接(源型接法,共阴极) pulse+与5V+, 直接两根线扭在一起接在一个端子上面(此端子无任何输入输出) pulse-与YO 相接吗?还有我用的是IS620P 汇川的驱动器 CN1 控制,方向不是DIR-, 而是sign- (方向这个接法与脉冲应该是一样的接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汇川是仿三菱PLC,其输出的是低电平有效,即NPN输出...

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