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变频器驱动信号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6-08-14):
接手一台lg—lc200变频器,故障:【IGBT短路或输出短路】,将机器拆开检测,一开始怀疑模块坏了,拆下来测试好的,但是只要给模块上加母线电压就报故障,用示波器测得驱动信号不稳地,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