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窗口变量前缀不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6-08-14):
大家好,我在wincc中用结构变量给阀门做控制小窗口,如图,小窗口的标题和变量前缀做了动态变化,问题是分别点开两个阀门的小窗口,标题和变量前缀都没问题,但是在一个阀门小窗口点开情况下再点另外一个阀门,只有画面标题变了,画面窗口的变量前缀并没有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 没有创建第二个结构实例, 结构变量是一个类型,  要实例化 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没有创建第二个结构实例, 结构变量是一个类型,  要实例化 才能用

做了两个结构变量实例,而且分别点开两个阀门小窗口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变量全都能对上。

楼主:
我在帮助中看到以下说明:
改变变量前缀只有在再次装载画面时才起作用。 当画面改变时,这将自动发生,否则,必须重新分配画面的名称。

感觉在同一个小窗口下实现不了变量前缀的切换了,那么,如何实现:只有将现有小窗口关闭后才能点开另外的画面小窗口呢?

网友B:
先隐藏画面,然后赋值 再显示

vb脚本实例如下:

Sub Click(Byval Item)

Dim a

Set a = ScreenItems("画面窗口1")

a.Visible = 0

a.TagPrefix = "Cugeshan1#."

a.ScreenName="Geshan_Motor_CTL"

a.CaptionText="1#粗格栅控制画面"

a.Visible=1

End Sub

网友C(2016-09-17):
高手啊,还没弄明白,先留个记号

网友D(2022-07-04):
变量前缀的刷新,变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