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通讯方面。。。。。

楼主(2016-08-14):
请问一下,无线传输数据有几种方式啊,具体怎么实现呢?比如流量计——plc——3公里距离的Pc上

网友A:
3公里,可以用光纤通信的方式。也可以做无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公里,可以用光纤通信的方式。也可以做无线通信。

用无线的话,请问能具体能说一下吗,用什么模块呢

网友B:
光钎到路由器,路由器再到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钎到路由器,路由器再到PC

用无线呢?!!!!!!!!

网友C:
就跟电脑连接wifi似的 设置好地址 做好通讯多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电脑连接wifi似的 设置好地址 做好通讯多试验一下

有没有相应的图纸啊!!!!

网友D:
可以通过GPRS RTU实现无线传输

网友E:
无线不行吧,三公里。覆盖不到把。用网线远距离传输,然后接无线路由,通过电脑连无线路由,走TCP协议。

网友F:
跟电脑连接wifi似的 设置好地址 做好通讯多试验一下

网友G:
通过GPRS通讯模块来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光钎到路由器,路由器再到PC

网友I:
GPRS、数传电台、无线网桥都可以实现。

网友J:
GPRS无限,以太网

网友K(2018-08-13):
无线传输数据方式有使用射频(广播电台)\GPRS网络数据,如果无线有线配合还可使用WIFI的方式; 射频方式,可以使用流量计有线接入PLC,PLC连接到无线射频收发模块,PC端也连接一个无线射频收发模块,两者设置成合适的频道合适的参数就可建立通信;使用GPRS之类的方式有PLC 连接到GPRS模块,PC端连网,两者其中之一要做成服务端,需要固定的IP地址,这样才可保证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