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路图,急急急

楼主(2016-08-14):
要求开始开关,电机1运转,带动物品至红外感光,电机停止运转,同是电机2开始运转,电机2运转结束后,红外感光回复正常情况,电机1继续运转,一直循环,同时要求红外正常情况下,电机2是不运转的,在红外被物品档到后,电机2才开始运转。求大神给看看,电路图怎么设计。不用plc.

楼主:
没有来帮忙的吗?能不能实现,大师们给个建议

网友A:
用传感器上的触点控制接触器就行了呗。一般电工都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上的触点控制接触器就行了呗。一般电工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传感器上的触点控制接触器就行了呗。一般电工都会。

能帮给个电路图吗,传感器是光电的,

楼主:
哪位大师,帮帮忙,画个电路图,顺便文字解说下,小的感激不尽,还有就是红外传感器开始接触的是面,电机2动作完变成线,这种情况选择什么传感器,不用plc

网友C:
这不是挺简单的吗???????你先把逻辑划出来在看看需要什么元器件再说呗